845主板

楼主(2010-08-27):
我有一个845主板,内存个CPU都没电压,北桥电压正常,请问是什么情况。
cpu

网友:
就是CPU和内存没有电压嘛.先修内存电压.CPU电压应该就会起来..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CPU无供电,查上下管,管理IC,IC工作条件。如果北桥坏也可能会导致无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