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无待机

楼主(2010-08-27):
一台HP 520本本,用户拿来时说有时能开机但进系统时蓝屏,有时不能开机,经检测是一直不能开机,待机电流从0.01到0.02再到0,3V和5V都没有,供电芯片MAX8734A的VCC和SHDN#都是18.5V,3V5V产生电路都是一个复合场管PQ11和PQ12,5V产生电路的PQ11,入端D2是18.5V,G2是5V,但G1是0,输出为0;3V产生电路PQ12,入端D2为18.5V,G2G1和输出全为了0。开始怀疑8734的问题,因新的没了,从料板上拆了三个8734,换上同样的现象,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出供电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不一定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特难修

网友:
郁闷的了 你最后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