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D6电路图,输出电压老是在变动,5V和12V都在变……

楼主(2010-08-27):
203D6电路图,输出电压老是在变动,5V和12V都在变……没有203D6代换,我在本论坛看了说可以用LD7575PS代换,把1脚电阻改成100K可是没输出啊,有什么可以直接代换不?

网友:
5V 12V的负载有问题吧

网友:
先换整流桥旁边 的大电容 ,测!不行再换开关管   测!  不行,再看看整流二极管

网友(点评):
再不行,换板子是不?呵呵

网友:
电源芯片 431  光耦也要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成33K。
否则你的芯片或稳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33K和100K应该来说是没区别的,关键是你的反馈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光藕、TL431、全部同时换

网友:
这是通病的,我这就有一电源板就是那样的5V 12V不断的跳变   现在还没修好呢,
我都换了431   光藕  IC  稳压都话了结果12V可以了 5V还是不断的跳变不知道那问题晕死

网友:
换板吧。这样的问题也要如此的折驣

网友:
这样问题首先应该判断出是电源的问题,还是高压板,驱动板有短路,再向下面去查,现在问题还没明确,会走弯路的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DAP8A直接代换

网友:
你接了负载吗?有时候空板不接会跳变接了就不会了,接着驱动板再测吧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