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XE CPU供电MOS管全被人家取了

楼主(2010-08-27):
今天接了张客户拿来的ASUS K8V-XE的板子  拿来后一看CPU供电MOS管全被下了 在外面修过
我想知道那个MOS管是不是结型的 还是普通的N型管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在线等 急  客户要求修 没办法啊  大爷们 知道的给我说说

网友:
JFET结型属于耗尽型器件输入输出逻辑反向,数字电路或大型功率开关电路都不用它,而用增强型MOS管。

网友:
一般上下管都是N沟道的

网友:
是不是结型的看一下,下管的G极所接的电阻式是K级别的还是几个欧姆级别的,若是前者就是结型的。但是可以改成N沟道的。
看看这个帖子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9829-1-3.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控制极接的那个电阻  如果是1K以上的 就是结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函山大哥 我去看看

网友:
你找到没有,找不到跟贴,我用的主板就是这个型号,懒得开机箱,HOHO

网友:
型号应该是T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