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8-27):
一台IBM T40 待机5V供电MOS管4802击穿,TPS2214A烧毁,更换后还是无待机3VM  5VM  用万用表黑笔接地红笔接5VM对地892欧 ,3VM对地575欧,反之红笔接地黑笔接5VM,107欧,3VM,85欧。查MAX1631的22脚电压15.85V正常,23脚无SHUTDOWN电压3.3V,查U61-TB62501F的52脚无3.3VSM电压。去掉MAX1631后 23脚有3.3V电压,再查U61的52脚也有了3.3V电压。怀疑是MAX1631损坏导致23脚保护,更换全新MAX1631后还是一样问题,23脚没有SHUTDOWN电压,至此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还望高手们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兄弟,我前一段时间也修个了T40没待机,也是你说的那样,原来是TB62501到MAX1631的23脚之间有一个10欧的电阻阻值变大了,你好好跑一下线路,找点位图一下就找出来了。

网友:
IBM T40待机时应有四个电压:3.3V  5V  1.8V  1.2V ,先换TB62501,再换IBM芯片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哈,我量了TB62501到1631的23脚是直接连接的没有电阻,还有就是把MAX1631去掉后SHUTDOWN电压3.3V是到了MAX1631的23脚的。但上了芯片MAX1631后23脚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刚看了一下 好象是62501保护终止1631的SD信号 楼主把3V 5V电感断开侃侃

网友:
很简单慢慢查电路呀,

网友:
断开5M的线圈后。MAX1631的SD电压正常了,看来5V后面有短路
谢谢了楼上的哈

网友:
这个故障很经典,希望LZ解决了能与我们同分享,谢谢!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9494 、对照着点位图慢慢修。

网友:
可以拆掉1631去通电的吗?好似我刚开始学笔记本维修时拆掉1631通电烧了一大片哟。

网友:
MAX1631可以拆掉的。

网友:
好像是不能拆吧,,,,不然会烧很多东西的

网友:
不能拆,我吃过这种亏

网友:
不能拆,我吃过这种亏 ,把TB换了试试

网友:
大家说得都对·在供电电路中,供电芯片和低管不能在拆了还通电.如在系统供电电路上没有供电芯片的控制.低管的对地导通,因为高管属于增强型MOS管在通电的瞬间.保隔电路的16V直接就从D级到S级.就把后级电路给烧了·千万不能在没装芯片和低管的情况下通电

网友:
可以折下,把芯片折了,但是要把3M。5M的上管折了才行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
1。用示波器测3M。5M有没有产生,过压还是欠压
2。查FB线路
3。查BST线路
4。查CLS。CHS
5。检流电险和二极管
6。后级负载短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回来说说情况。

网友:
  后级有短路, 好了没 ?  不行用电击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