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A6战神版当C1故障

楼主(2010-08-27):
      今接一台盈通 A6战神版主板(桥合一),故障时开机数码卡当C1,然后过10秒后无RST,量CPU主供电在开机时有1.45V电压,过会后电压跳变为0V.CPU电源管理IC(ISL6312)更换了个新的后还是一样,内存1.8V和0.9V正、桥1.2V、待机3.3V也正常。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AMD的这种单桥板最容易空焊了,这是通病,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主板已经是通病了,桥空焊或者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桥我加焊过了,故障一样,I/O更换后出现C1-C3-02-07-50循环,无解

网友:
现在桥虚焊的很多,加焊能解决内存C1不过的问题。。

网友:
代码C0-C5重复的,还是桥没有加焊好。I/O也有可能

网友:
那我用空的时候从植下看看

网友:
桥重值,内存和内存槽嘛,打点复合剂,有时候基础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位大哥复合剂是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呢,我没用过,能跟我说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密电子清洁剂。

网友:
怎么和我手上的这块板子一样,今天刚收到这种A6战神,两块都是一样的问题,加焊下桥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发个图片来看看吗?我的QQ是535300545

网友:
回贴请不要带有QQ或者邮箱之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