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海尔A62
笔记本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有3V5V开机电压,待机电压0。01一闪一闪的有,请各位老师指教高招!
笔记本

网友:
你先查一下主电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然后在去测试看哪一个电压没有起来 这样的问题只要有思路迎刃而解

网友:
板号是不是N211 NPB VER D (顶星)?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ght=%BA%A3%B6%FBW66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n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