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滚动圈死机问题一例

楼主(2010-08-27):
电脑能启动进PE重装系统,但装完后到xp滚动圈死机,开机箱后发现是显卡问题,跟换显卡后问题解决

网友:
你乃神人一看就知,最好说下思路

网友:
说下具体情况

网友:
恩呢,,怎么看出来呢,,

网友(2011-07-12):
简单明了啊LZ

网友:
一下就开出来了。厉害啊。呵呵

网友:
外设一个个换

网友:
显卡 检测过不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详细说明下过程吗

网友:
神人。 哈哈。 不过没有过程。

网友:
进滚动就死机显卡只是其中一个 另外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只是说明LZ运气好 碰到这种明显好测的机子

网友:
楼主弄点经典的经验啊

网友:
开机发下是显卡的问题。有什么表现啊。或者说是你 排除法弄出来的啊。好像导致这个的很多把。

网友:
楼主详细说明下啊!还没遇见过

网友:
LZ请你讲的详细点好不。新手会想不明白的

网友:
显卡什么问题??能简单说说你判断是显卡坏的思路么?..谢谢!

网友:
没能理解!呵呵

网友:
你不如换主板,,哈哈

网友:
不会是放炮了几个电容吧!!

网友:
能简单说说你判断是显卡坏的思路么?..

网友: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还第一考虑的应该是系统,显卡是其次!~

网友:
难道LZ的眼睛是“写轮眼”???显卡检测不过亮都不会亮啊!!

网友:
板卡级能修好的 何必较真

网友:
搂住神人

网友:
上次我碰到过这个问题 他好像是说主板有问题 把板子换了 是显卡问题吗 我现在都还不清楚

网友:
太热 也会导致 滚动条停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显卡坏了呢?搞不好。它只是脏了呢?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说得雷了点啦

网友A:
.。高手级别的。你们懂得!

网友:
长见识了 居然是显卡问题 希望下次再分享

网友B:
一看显卡有电容爆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显卡太热了 把主板cmos电池放一下电试一下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显卡坏了 厉害

网友:
shi a meiyou shuo si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