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四分区

楼主(2010-08-27):
有的ghost版本的四分区有5G的     也有3G的         这个有区别么      四分区不是都应该平分吗
希望用过的高手帮一下忙    我没试用过      谢谢

网友:
它是按照比例分的,如果楼主不按默认的话可以自定义的啊,或者用pq dm 吧。

网友:
如果装XP,C:盘要20G,如果装V就要30G,其他盘由自己定。

网友:
三分四分基本上是自动默认分区!!!

网友:
其实GHOST四分的大小也是可以改的~~!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       我大概了解了

网友:
建议你用pq操作,很简单的,可以到网上先查看一下说明

网友:
新机子分区可以用GHOST软件导入HD-4.GHO 或HD-5.GHO但是为什么做完后再用PQ 就报错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