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250G硬盘 只认7个G 求维修 能修的兄弟联系我~

楼主(2010-08-27):
作为从盘挂入 进入查看 只有一个7.88G的分区 无法格式化
DM  无法低级格式化 无法清零
无法获取MSART属性
WINHXE也认不出其余的空间
怀疑主引导记录和分区表全部损坏
不知道0磁道怎么做
求达人帮助

网友:
是不是发错版块了啊?

网友:
在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  贴标硬盘?

网友:
仔细看,应该是固件问题。用MHDD扫描看看

网友:
我也怀疑是固件问题了 可有兄弟能刷固件的?

网友:
MHDD检测下,看是否锁LBA了

网友:
楼主像这种情况硬盘供电不足也会这样,测一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我维修硬盘时也遇到过

网友:
哪位兄弟能修或者能刷固件的联系我下 谢谢

网友:
有会修的朋友麻烦联系我下 价格站内短信通知我 谢谢

网友:
很多人会修,不过修复率谁也不好说的,这个盘如果没记得的话,工作的有4个磁头41 42  02  20  21 25 29模块都有可能坏   黑盘厚的 32位的  上面平底

网友(2010-10-02):
DM软件试试,写MBR,LOW FORMAT,ZERO FILL,要有耐心,别轻易放弃,一次不行,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