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液晶黑屏

楼主(2010-08-27):
联想L193液晶黑屏:通电后电源指示灯绿色,屏黑,拆机电源一体板如图,它是5V和14V输出的,测得5V输出口7.3V?不知道正不正常?然后测得14V输出口是OV,测得300V大电容电压320正常,然后换过14V的整流二极管,通电测得还是0V。断开14V通往高压的保险测得也是0V。换过光偶和431也不行,请问5V和14V其中有一路输出是不是说明开关管和电源IC是工作了是吗。这一体板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5V那个整流管换一下试

网友(点评):
人家的意思是看一下是不是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这都不明白?

网友:
5V整流管i没有关系吧请高手指点下小弟吧

网友:
开关管和电源IC 肯定工作了,量一下线圈是不是好的

网友:
量一下线圈是不是变压器,变压器怎么知道好坏,怎么量?请指点

网友:
你量一下变压器出来的有不有14V的交流电。

网友:
换板吧!变压器坏了!!

网友:
会是变压器坏了吗?我也碰到块差不多情况的!没修出来!!郁闷啊!我明天换换试试!

网友A:
14v短路了,查相关电路、5v出来了证明电源工作了。我修这么多还没有遇见变压器坏的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最好找同型号的替换下.

网友:
12V有短路,拉低了检测电压。

网友:
断开12V的后接电路

网友:
断开保险,14V经过快恢复2级管后接的那些滤波电容全拆掉看看,如果还是没电压,应该线圈坏了。

网友:
估計樓主看到以上那些帖子的建議該吐了,我今天也吐了。
目前的顯示器電源均為開關電源,普通電源有5VSB,5V,12V輸出
大功率的電源有24V輸出,24V主要是進行高壓驅動的。
5VSB正常后,接到PS on才有5V,12V,24V輸出
得5V输出口7.3V,顯然是不正確的。電壓太高。檢查一下原因,
還有一種電源需要有負載后,高壓24V才會有輸出。
5V整流管應該不會損壞,因為整流管后級是電解電容,如果損壞電容表現為短路。
變壓器工作的頻率已經不是50HZ所以普通萬用表已經無法測量變壓器兩端電壓。
開關電源一般有穩壓電路和反饋電路這個終點查一查。
電源板北面應該還有一顆IC吧。看看周圍電路。
之前我修電源板都是強行短路PS on,看是否有電壓輸出,
思路是:
1.先檢查PS on是否為高電平,
2.PS on信號給出后電源是否有輸出,
3.檢查各路輸出是否存在短路
4.去掉部分電路看電源是否可以工作
5.沒有輸出檢查過壓,過流保護電路
6.如果PS on都沒有,就從220V輸入開始查起
7.300大電容切斷電源以後電壓是否保留,保留為啟動電路故障

好久不碰維修了,記不太清了,大概如上,有不解之處可以繼續提出來。

修電源有一定危險,注意安全,有條件的加隔離變壓器,沒條件蹲在凳子上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