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班子 雷击了 加电无显 跑d0 独立的网卡 是io ...
一块845班子 雷击了 加电无显 跑d0 独立的网卡 是io坏了还是南桥问题啊

楼主(2010-08-27):
一块845班子 雷击了 加电无显 跑d0 独立的网卡 是io坏了还是南桥问题啊
问题

网友:
请说明相关测量数据

网友:
一般雷击南桥坏的多,先测下南桥的对地阻值吧,贴上来

网友:
测一下3VSB如果不良SB坏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的面子大,我接了几台都是南桥报销!!!

网友:
南桥坏了吧 测下南桥供电 对地阻值

网友:
我一般接到雷击的板子先把网卡给拆了。然后再测。

网友:
带风去看雪
的帖子
打一下板上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看一下南桥 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测量数据发出来

网友:
PCI A14 对地,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雷击跑d0你先刷个BIOS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