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A不触发

楼主(2010-08-27):
联想天逸100A可以加电,开机电流0.9A,屏不亮,CPU供电1.7V,有点高,在维修过程中又不触发了,只能待机,19V电压经过隔离保护电路后只有3.9V

网友:
后级电路有短路,把保护电路电压拉低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mos是不不良   排除mos性能不良   就是后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
先把公共点修出来吧,

网友:
先把  保隔  19V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