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42sp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8-27):
我的LG 1942sp 的显示器,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它时常发出“哒”的声音,开着关着都会,而且是随机发出的,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变压器有没有坏,其它元件虑焊打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它显示没什么异常,不闪屏,前段时间关机后我用纱布盖住,防止小动物进入,是不是与关机后散热不良所致?

网友:
说的不仔细,什么样的显示器,液晶还是纯平,不具体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型号说出来了。这个是液晶来的,一般液晶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搞维修的都知道是液晶啦。。。1942  我已经个了好几台了。。都是电源板的问题。。致于吱吱响可能是电源初级与次级的负载的问题。。我手上有二块板都是曾经打雷打掉的。。都是电源坏掉了。。修好了以后不上解码板电压都是正常不会叫的太响但是一点点是有的。。如果一上解码板吱吱叫了几声就自动断电了。。。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呢。。很多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检查EMI电路    及  大电容

网友:
希望各位高手能猜测一下原因,显示没有任何异常,就是发出一点声音让心悬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