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IO的晶振在待机的时候有没有电压的?

楼主(2010-08-27):
一台NEC不开机..待机电流0.05.按开关没有反应.量了开关有3.3V.待机3.3V和5V都正常..南桥的晶振也正常..就是量到IO的晶振没有电压.不工作..请问IO的晶振在待机的时候有没有电压的?

网友:
如果参与开机的应该有

网友:
没有,只有触发后有

网友:
有的,有的是0.5V左右,像PC97551,我正为这个烦呢

网友:
这要看 io 参不参与开机  像ec 是参与开机的   在正常的待机情况下 是有波形的! 其他的io 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参与触发的,会有电压的

网友:
你测一下IO待机时是否有供电,有的话就参与开机,晶振是要起振的

网友:
跑下开机电路吧,看io是否参与触发,如果不,就没有电压

网友:
修本子和修台式的都混到一起了,笔记本里面有IO和ec, 台式里面有Io,笔记本里面的ec基本都参与开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
笔记本好多IO都是参与触发的,一般多是有的,除了比较特殊的

网友:
笔记本的一般都有。台机的要开机了才有。

网友:
  那个是电源管理吧,应该是有的

网友:
应该是有的,你可以用别的机器的参考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索尼有些老机子待机  IO晶振测不出电压   这是正常的    这个要看机型

网友:
一般都是有的,,一般都参与了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