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刚学维修,用的焊锡膏,修内存,越修越坏,不知道是不是使用的焊锡膏的原因,导致芯片有短路,哪个师傅告诉我一下,谢谢!!!
就是很便宜的那种,一两块一瓶,铁圆瓶装的
焊锡技术

网友:
你用的那种应该是 腐蚀性很大的 导电应该不至于

网友:
低压下应该不会,但在200V上不一定,我以前修电源换开关管吸锡时用的焊锡膏,换完没清洗通电时看见管脚间打火还没来得及断电开关管就炸了,现一般不用,用过一定要洗

网友:
这玩意一定要买中性的,要不弱酸性的也可以,用完一定要上洗板水啊!

网友:
上面印有 “一条”(小鸟)的是补锅用的
补锅的那种还是少用。。。

网友:
那种不行啊
腐蚀性极强,平时用用松香或者买PPD那种就行,做BGA就买最好的

网友:
导电肯定是不会的

网友:
烙铁没有加热的不会导电,但是加热过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一般不会导电,但是便宜的是酸性的对电路板腐蚀比较大

网友:
同意uuuxxx说法,有一次修液晶驱动板松香水没了用的就是这种便宜的焊锡膏,结果是越修毛病越多,以后就不再用了。

网友:
不会,那要是导电 显卡也不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