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热启动硬盘不引导

楼主(2010-08-27):
前几天发了一贴,换南桥的R400 热启动后硬盘不引导,强制关机重启使用正常。后来又订了一片全新的主板,故障依旧。CPU在其他机器上试验没问题,换了内存、硬盘,现在迷茫了,难道还是主板问题?
cpu

网友:
如果南桥换了,换IO 看看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你机器其他东西有问题影响的啊
好好排除下啊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OOS 设置有问题的吧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应该怎么设置。CPU 内存 硬盘 键盘 我都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新换的主板没理由会出现和上块主板一样的故障,可能是由外设引起的故障吧,一个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