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8-27):
有一块独立显卡主板 换过显卡 内存 CPU 电源 能换的都换了 也清了BIOS 检测卡代码正常 但就是不显示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示器换过没有?

网友:
我看你把主板也给换了算拉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码?显示器换过没  VGA线换过没?

网友:
把你的测试数据发上来

网友(点评):
华硕主板 代码跑的大概是C1 26 38 75 R1(A1)最后这个既像R又像A 不知道是什么 当然 我换的内存 显卡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  显示器都有可能  还有清理一下槽子  刷BIOS

网友:
至少要把跑什么码发上来

网友:
说的故障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
诊断卡都没有吗?

网友:
华硕主板 代码跑的大概是C1 26  38  75 R1(A1)最后这个既像R又像A  不知道是什么  当然 我换的内存  显卡都是好的

网友:
这种故障 如果刷BIOS无效的话,可以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
BIOS 程序坏掉猪扒诊断卡能正常跑马吗

网友:
是桥的问题的吧,拿手压桥试试,刚刚就修了一个跑码全过的板子就是不亮,后压桥亮了,现在正在机器上呢还没下来呢

网友:
换了算了,型号没有???测试卡数据没有???测量数据没有???三无产品怎么修。换新是最快的办法啦。

网友:
跑马正常 一般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那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