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0-08-27):
绿线,紫线电压正常,短接绿黑,所输出电压均低10倍,也就是说本来12V,现在就是1。2V,5V,3。3V都是低10倍,向大侠们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这么奇怪,会不会是个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绝不是表的问题,哈哈,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看错或者是调错档位了呢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电容是不是有鼓包的!

网友:
可能是虚焊,或者是IC问题!

网友:
查12伏5伏3.3伏平衡电路

网友:
我修了至少几百个长城电源,也没有碰到过楼主说的电压过低的情况.楼主你还是按正常程序看看电容,电感.是不是坏了.还有三百伏那里的电容和均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