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筆記本雷擊了

楼主(2010-08-27):
一台神舟本本顯卡是ATI9700的   雷擊後出現開機白屏  跑數到2A 停住了    屏點亮是白屏 外屏無顯示   網卡是8100CL 已經拆了    是不是顯卡也壞了  高手指點一下  謝謝

网友:
2A档显卡,查一下显卡的供电跟数据线。

网友:
是的,白屏的故障,就属显卡最大。我男朋友用的屏就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查一下显卡供电和对地电感二极阻值

网友(点评):
你是女的吗》在修本?

网友:
外接都不显,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显卡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运气不好,被雷P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