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系统问题

楼主(2010-08-27):
重装系统后 装卡巴斯基 装了之后重启 每次都提示lsass.exe 无法找到组件 没有找到DNSAPI.dll。 因此这个程序未能启动  是哪里问题呢 重装好几次都不行 只能装安装版系统才可以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有没有其它 问题,只有这个软件不正常吗?比如下载软件,或聊天软件等,别只盯在这一款软件上,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是正版杀毒的哦 不是那么容易出问题的 关键是安装版系统就没问题 所以我认为还是系统方面的 但具体不知道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