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系统文件删了 怎么修复

楼主(2010-08-27):
我把windows xp下的C:\WINDOWS\system32\config删了 再到GHOST文件镜像里的相应文件复制过来 就是不行 重启后提示因以下文件的损坏或丢失 windows 无法启动 system 32.DRIVERS\nvatabus.sys. 有没有办法修复呢

网友:
尝试:
开始/运行 然后输入 sfc /scannow

如果想看到输出内容
开始/运行 输入 cmd (XP 好像是 command,我记不清了),之后在打开的dos窗口输入 sfc /scannow

网友(点评):
您这个方法好像很不错 但是我现在都进不了系统了 进PE行吗?还是还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这个貌是很简单吧,PE进系统缺什么就COPY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算吧,就是什么都接触一些,为什么这么一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装个雨林木风或者老毛桃的pe,复制一下缺少的文件
2、试试用windous安装盘恢复系统

网友:
重新做系统了!!!

网友:
重做系统或在WINPE里拷贝试试

网友:
LZ要注意细节:“system 32.DRIVERS\nvatabus.sys. ”我以为是什么看半天,是这个路径吧,“WINDOWS\system32\drivers”,nvatabus.sys是你的nForce主板的驱动,看能进安全模式不,要是可以进入就重装主板驱动看下,也可以进PE打开镜像找nvatabus.sys文件呀!

网友:
用 XP 安装光盘启动修复,PE 不知道行不行
参考这里大概有你要的答案: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9301.htm

如果能正常启动系统后,再解决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检查下硬盘有没有坏磁道

网友:
尝试进PE到c:\windows\system32\repair,把这里面的所有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config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呗 简单 实用

网友:
有资料就拷个文件试试,没有就重装吧。

网友(2013-03-17):
重做系统,简单快速

网友:
重装下系统再不就下载一个拷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装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 或有启动盘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