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810编程器能刷MCU芯片:MTV512GMV 吗?请教!

楼主(2010-08-27):
RF810编程器能刷MCU芯片:MTV512GMV 吗?  此编程器软件里“芯片选择”项没这个型号的 MCU,不知可否选别的型号代刷呢?

网友:
没用过这个编程器,你从哪里买的编程器,直接问商家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试试别的型号就是了,我也有这个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