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各位大师兄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08-27):
我在修笔记本时,只知道测供电,时钟,复位,而测过了这些工作条件,下一步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也只能修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所以想问问CPU复位前应当是要测那些条件?CPU复位后哪些条件正常后才能显示啊?

网友:
CPU复位前是PCI复位PCI时钟等。。。。。。。。。。。。。。。

网友:
这个问题嘛我也问了很多世外高人,可他们说得也是含含糊糊的。不过CPURST之前的问题对我来说倒是不难,就是量了CPURST信号正常后还不跑码的话,用带灯假负载测量也正常的话我就没招了,只能凭经验看电流瞎胡闹了。
CPURST之前嘛,上一步就是PCIRST,再上一步就是时钟,再上一步就是CPU核心电源好信号,再往上就是各路供电了。
CPURST之后嘛,哎!真难说,首先要检查CPU地址线和数据线,还有BIOS,然后开机看电流的大小以及南桥的温度来判断,根据平时维修的经验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还是有点迷糊   我修了好几块板  但都是CPU  有复位就是没工作  让人头晕啊

网友:
唉,这就是我们这些维修新手的难处啊!

网友:
把时序搞清就知道了!

网友:
  水很深啊 三言两语也是说不清楚的 佛语云 不可说 不可说 一说就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