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新电池充不进电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有一台海尔W66笔记本,915GM集成显卡,板号:S210 VER: C    BIOS版本 model: S210GM
PCBA VER: C6.  (该机其它使用一切都很正常,就是电池充不了电)由于该机的原厂电池已经丢失,所以就买来一个国产OEM的电池,装上去之后才发现充不进电,电表处显示正在充电,充了8个小时,一直显示都是0%,然后怀疑是主板的充电电路有问题,接着拆机维修,检查主板的充电电路以及充电电路的外围元件,开机状态下测量主板的电池接口处电压为,BATT+:12.6V、BAT_IN#:0V、SCLK:3.3V、SDAT:3.3V、TEMP:1.66V。请问这样的电压数据能不能说明主板的电池充电电路工作正常啊,接着把8604GN更换了,试机故障还是一样充不进电,由于手上只有刚买的这一块新的电池,没有别的电池可更换,如果充电电路正常的话,会不会还是新买的这块电池是有问题的,还是非的配厂家的原厂电池才行?这台机器进BIOS发现只有starup、boot、exit这三项菜单。不知道如果是BIOS有问题会不会造成电池充不进电的这种故障?

网友:
查过了BAT_IN#是PC97551供给的

网友:
海尔W66的电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出来 是否有电   正负极就在电池接口的2端  测试下有电压9伏以上的电压就是电池没事  上 要是没有电压显示 那么应该是电池问题  考虑是新的电池  应该是存放时间过久了  需要激活下

网友:
BATT+:12.6V、BAT_IN#:0V   这是电池的正常冲电电压   说明是充电电路正常的

网友:
下了该机的图纸,查过了BAT_IN#是PC97551的第76脚通过一个FB42的0欧小电感以及一个PR170(1K)的电阻到电池接口BAT_IN#引脚的。检查过了PR170的1K电阻和FB42的小电感都没有问题。

网友:
该主板得BIOS芯片是:W39L040AP,今天在基地下了个S210的BIOS,把BIOS也给刷过了,结果故障还是一样充不进电,看来不是BIOS引起的。

网友:
请问在机器开机正常使用的情况下,BAT_IN#这个引脚会有电压吗?有的话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
BAT_IN#信号好像是插入电池为低电平,没插入电池为高电平.识别电池的一个信号,说错了请指教

网友:
BAT_IN#应该是识别电池插入与否的一个信号的,今天测了一下,在开机不插电池的状态下,测量到主板电池插座的电压分别为:BATT+:0.3V、BAT_IN#:3.25V、SCLK:3.3V、SDAT:3.3V、TEMP:2.5V。在开机插入电池的状态下,测量到的电压分别为:BATT+:12.6V、BAT_IN#:0V、SCLK:3.3V、SDAT:3.3V、TEMP:1.6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