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识别怎么处理···

楼主(2010-08-27):
我手里有几个40G的希捷,西数的硬盘,都是插上线不识别,准确的说应该还是识别了的,因为插上他们后光驱就不识别了,各位大侠提供一个检查的思路让小弟追寻追寻,谢谢老~~~

网友:
楼主表述不够清晰啊,你说的是不是光驱和硬盘是在同一根数据线上?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你的主从盘设置不对造成的。

网友:
忘记说了,他们不是用一根线哈···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
不一定是硬盘的事啊

网友:
见过有的主板光驱必须要跳主才可以与硬盘和平共处。。。

网友:
楼主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吧  都理解错了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数据线试一下,有些数据线有时间长了会老化接触不好,更换数据现再试

网友:
1、有的是换电源板 2  估计得用PC3000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