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不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10-08-27):
该电源黑绿有5V 黑蓝5v 短接黑绿 无反应风扇不转  无任何电压输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
7500的4脚12脚电压只有几百毫安 并跳动

网友:
通电,用镊子触碰7500BIC(连接)4.8脚,看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应该是电容变质,或者肖特基,也有可能是小IC的问题!也不排除开路,短路,虚焊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反应,那基本是IC本身,推动及高压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此判断好像有误吧。

网友:
更换KA7500B正常了 我用TL494代换的

网友:
修好就行啊,说明494完美代换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