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gt显卡坚条花屏求助。

楼主(2010-08-27):
讯景7300gt显卡坚条花屏求助。

网友:
A区第一颗粒
请提供PCB U**排列图 确定A区第一颗粒的位置

网友:
U4或U5出的问题

网友:
U10-----打值看是GPU空还是显存坏了

网友:
如果有不懂的就不要乱说,现在修显卡的连分区管理都不会的就不要说话了---不是我打击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A通道
    U9
24--31
16--23
  U10
08--15
00--07

网友(点评):
这个是要查图纸才能确定下来的乜?

网友:
感谢乐天,加焊U10后MATS测试正常。新手修的第一块显卡。

网友:
花屏,先查显存,尔后再GPU,不要动不动就GPU。

网友:
A区应该是从上到下的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加焊的,怎么加焊的?........如果软件没有错的话,这个位置应该是乐天说的位置

网友:
楼主修好了放冰箱,过会冷了去测一下看看吧。修过这种卡。感觉不是显存那边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U10,不过有的不是。最好全焊一遍。好的估计也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好好研究一下
难道工厂方案也能错?

网友:
既然大家说我不懂就乱说,请懂的出来吧。。。
连分区管理都不会,合谈修显卡?

网友:
既然已经给你方案了,你应该很快修复此显卡,我说的对与错,请显卡版块的版主来点评吧

网友:
不懂的就不要乱讲,扰乱我们初学者的分析,我相信乐天!支持你,多多为我们初学者帮助。

网友:
有没有专业测试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