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R61i黑屏,但VGA正常,为何?

楼主(2010-08-27):
一台联想R61i黑屏,无显示,背灯是亮的,但VGA正常,为何?请高手赐教

网友(点评):
外接屏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开机报警吗
?  看看休眠键有没有弹起来

网友:
这个有2中可能,
1,显卡虚焊或者性能差
2,显卡通往屏线接口之间信号有断路
在不接任何外设下,屏线接口是没有显示信号的,因为主板默认从屏幕显示。而一接外显,那么显卡的显示信号就自动切换过来,所以就会亮。

网友:
有几声报警,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要是有一样的屏,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显卡虚汗。貌似是封黑胶的吧 、做的话有点小风险

网友:
R61的是封胶的  我做了一个三个桥全冒珠子了

网友:
这种情况屏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条件润徐的话最好代换试试

网友:
显卡通往屏线接口插头,用沙纸

网友:
几种可能吧
1,显卡虚焊
2.,检查下屏线,以及屏自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屏吧。屏线的对地阻值一对一对的很好测。还有屏的供电。。你好像提到背灯是亮的。不知道你是否指的是灯管。。。。。。你说的黑屏。应该屏里的灯管是没有亮啊。如果是亮的那高压条应该也是好的。你不能确定屏里的灯管是亮的。那就测一下高压条或外接一根灯管是否亮。。也可以外接一台显示器试试。我认为先从这些方面下手好点。不行的话再去找主板上的有关电路和芯片。

网友:
在主板屏线接口测一下高压板开启 如果没有就是显卡问题 刚刚修过一个r60 x1300显卡问题

网友:
换屏 如果没有好的话 就 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高压板和屏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了  感觉说的还不错

网友:
仔细看一下屏是否有显示,如果有显示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做显卡吧!肯定好,我都做烦了!

网友:
谢谢大家,开机不报警,外接VGA的话,都能进入到系统,听大家这么一说,可能是显卡问题,据用户反映,该机进过水。

网友:
显卡虚汗  显卡不太好换

网友:
看看休眠键  不行就是要做显卡了

网友:
都两天时间了,楼主修出来了吗,我们等着你的佳音呢

网友:
显卡,屏线,屏本身,先测试下供电,信号。逐个排除,
最后不行做显卡

网友:
VCC3P过去了没有?

网友:
呵呵,我修仪器如示波器之类的还可以,但修这个不是很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不用这么客气,相互学习嘛

网友:
先判断高压板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暗屏了?  如果确定之后还是不行的话,考虑显卡吧, 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背灯是亮的,屏都显示“灰色”,不是暗屏。哪天用示波器测下信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