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58上网本无法安装系统故障

楼主(2010-08-27):
长城A58上网本,客户用西数160G硬盘,但是无法安装系统;重做北桥后可安装系统。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重做北桥,南桥做了吗?

网友:
是不是南北桥交换硬盘数据的几个点有问题了呀,所以才导致加热北桥好的呢

网友:
不能装系统跟北桥有关吗?、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他可能是摸打北桥温度太高啦

网友:
这款机子是一个通病,有很多故障都与他有关,发热量大的原因!南桥没有做!

网友:
上网本都这样。cpu也爱出问题 。

网友:
没说什么北桥啊    南北桥都是什么型号的 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能装系统和北桥有关的   学习下

网友:
都 有这样的可能性

网友:
这样也行呀,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