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故障求解?

楼主(2010-08-27):
遇一瀚视奇型号为jw199a 插电就通电无显。按按键无法断电。打开后发现驱动IC短路 更换后可以开机控制 就是屏幕为雪花点无图像。调控制菜单现实正常可以调节。按键都可以使用 不接信号黑屏现实无信号输入。更换24C16无果。修到这一步是不是资料坏了?大家有何高见?

重写两个片子资料修复。方便大家维修奉献资料 资料见下:
板子是:JT178DP4HD VER:5.04
屏:HSD190MGW1

网友(点评):
是数据老大。 说一下是哪个芯片的数据?

网友(点评):
他说的资料就是mcu程序,看后面就知道了

网友:
没刷下程序试一下吗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不行的话你只能换MCU

网友:
这个主IC是什么型号,,,看你维修过程,应当程序不在主IC内部,所以不应当是程序的问题
或许是你没有焊接好,,

网友:
100%资料坏了

网友:
驱动IC焊接不会出问题 !多次焊接无果

网友:
资料还没写!等等写写资料试一试!

网友:
那位老兄有24C16的资料?
板子是:JT178DP4HD VER:5.04
屏:HSD190MGW1

网友:
TSUM16AK-LF-1  里面没资料吧?

网友:
在坛子里下载的25B10的资料刷新后无果 故障依旧!应该是24C16里的2KB资料问题!

网友:
果真是资料的问题!在网上掏了块一样的板子刷写坏的板子修复!(25B10必须换成25LV512 )容量不匹配哈 资料见主题!
两个MCU芯片都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