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00WB电源烧低压滤波电感引起主电源无输出已解决。

楼主(2010-08-27):
金河田ATX-300WB电源烧低压滤波电感后引起一只肖特基整流管烧,一只负载电阻烧变值。烧坏的滤波电感是八只引脚,我用十只引脚的来代换,换上一只肖特基二极管和一只负载电阻通电,散热风扇一点点都不动。过后回想是不是代换上去的滤波电感不对,不能互换。该电源用的是单芯片方案SG6105芯片。一般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多,测两只推动管也是好的。由于测量芯片电压及有关电压不方便,不方便就是带电操作,比较危险。待下一步再测量电压。
       我想还是从最简单的做起走,把原机上烧坏的滤波电感用(注:局部绝缘漆已烧掉)用摄子拨一下,用表电阻档测得各引脚间大概是30兆欧左右,用绝缘漆浸泡四个小时左右,基本干。取下代换滤波电感,换上用绝缘漆处理后的滤波电感。(我一般修电源都是裸板修理,修好后再装机)。插上专用来修电源的维修散热风扇,插上绿黑线短接开关。通电后,按下维修开关,风扇转动了,这时不知道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用表测得各输出电压基本正常(注:空载)。
      这时用假负载12V、30W灯泡。测得12V正常、再把灯泡接到5V上,只有约3。7V,再测得12V上升到14点几伏、再把灯泡接到3。3V上,测得12V上升到14点几伏。显然不对,还有问题。
       从目测上看有鼓包的电容,因为12V、5V的取样的误差电压是用的一条线路,如果5V的滤波电容有轻微短路,这时控制输出电压上升,当然12V电压也跟着上升。把12V、5V、3。3V的滤波电容全部拆下来测量,共六只电容。(用的是胜利牌专用电容表)测有的容量只有几百微法,其中有一只电容,电容表显示符号闪烁过载,是短路的现象。
       全部换新,通电再跟上面叙述的测量方法一样。5V输出有4。94V稳定。12V电压输出为12。65V、把12V、30W灯泡接在5V输出端,12V再不上升到约14。7V了,稳定在12。65上。3。3V稳定在3。358V上、短接12V电压瞬间保护,保护电路没有问题。条件有限不能上电脑主机进一步确定。我用这种测量方法修的电源一般上电脑主机上都能用。(注:是用户的反回信息能正常使用)。(注:我不是说的用绝缘漆处理后的滤波电感能正常使用,这还是第一次,要等反回信息才知道。而我说的是,我用这种测量方法修的电源一般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有创意。
我有好多电源空载输出都正常。
结果负荷就不行。

以后我就跟着楼主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号您好!
      首先谢谢你的夸奖,我也是来这里来学习的,互相学习吧。论坛里高手多得很,我纯属业余爱好者,觉得好玩,又学了知识了。
      请问朋友,我很少发帖子,怎样签到天数呢?我们相互学习。再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最下面有每日签到。

网友:
"从目测上看有鼓包的电容,因为12V、5V的取样的误差电压是用的一条线路,如果5V的滤波电容有轻微短路,这时控制输出电压上升,当然12V电压也跟着上升。把12V、5V、3。3V的滤波电容全部拆下来测量,共六只电容。(用的是胜利牌专用电容表)测有的容量只有几百微法,其中有一只电容,电容表显示符号闪烁过载,是短路的现象。"
--------------------------------
这段是精华,学习了!我有台山寨电源,其它电压正常,-12V空载达到-20V,修了多日未果,至今还扔在角落里呢,改天拿出来再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