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A本子开不了机

楼主(2010-08-27):
有台联想旭日c467A本子开机没反应 指示灯也不亮拆开后查开关按键电压17.5伏觉得不正常,查按键走线走到一个三个脚的元件型号是MUP ,另外附近有元件发烫,型号是6kxzc 本人本本水平有限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你那现象就是17V接不低啊,看看I/0和BIOS有无电压不正常。各电压阻正不正常。短路也回造成17V不拉。

网友:
开机键上的电压,大部分是3.3V,你那个为17V也正常,按开机键拉不低就不正常了,可能是开机键坏了!

网友:
有些机型按键电压就差不多跟公共点电压差不多的

网友:
那个 17v正常 我测过  现在的问题是不触发吗  ?按开机键有拉低吗  ?我修过一个进水的是南桥和io都坏了...

网友:
各位同仁问题已解决,无意中测量了一下电池针附近有一排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了,于是挨个拆了测量,最终发现了一片短了,焊下来,测量其他不短路了,那个6kxzc也不烫了,开机按键上还是17.5伏,机器启动后变成7.5伏了,还是不太理解,但总算是修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图纸最重要啊!看图纸

网友:
细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