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VROM刷显卡BIOS软件

楼主(2010-08-27):
小弟有一7300GT显卡BIOS坏,用NVFLASH刷不上,哪位兄弟有NVROM软件,现在官网已经上不去了,发一个上来救救急。

网友:
7300GT用NVFLASH5.31  5.88逻辑5.63的都可以刷
你需要下载此软件并且和BIOS文件放到同一目录下,
例如C:\nv(C盘应该为FAT32格式)
DOS工具箱可以下载V6或者装一下98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放在同一目录下,我用nvflash -c 都提示supported eeprom not found,所以才想用NVROM试下。

网友:
有没有换过BIOS-ROM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头刚好没有一样的型号换。

网友:
用nvflash -4 -5 -6强同刷提示NO matches found。

网友:
那就等找到匹配型号的再测试吧

网友:
这样刷不了的放到主板编程器上面刷吧。

网友:
找编程器刷啊。强刷刷不上,就不要刷了。

网友:
我手中有PCI的显卡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像还得在BIOS里面改PCI显卡优先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