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3主板RSMRST电压过低不触发维修一例(重复,未通过)

楼主(2010-08-27):
这几天修被雷击的板子比较多,多半是网卡或者SB短路、等故障,例外的一个是这台精英k8m800-m3不触发,常规检查后没有明显的问题直接上电,触发没有反应,先是测量待机电压3.3v,跳冒、晶振2脚的压差都正常,在一看是威盛的桥,他还需要一个SB2.5v的工作电压,测量了SB傍边的1117有SB2.5V输出,现在SB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就差传说中最不好查的RSMRST信号,怎么办呢,搜索了我的图库,竟然有这个图纸,这下就有底了,马上搜索这个RSMRST信号,

发现在这个信号是3Vsb经过一个上拉电阻R335和C240滤波在到SB,通电测量R335一边是3.3V,另外一边只有2.1V左右,心想要么是C240漏电,要么是SB把这个信号拉低,先把C240移到一边再说,

在通电测量这点的电压恢复到了3.3V,

触发开关针,上电了,哈哈,

有图纸就是好修 。上U接上硬盘进系统正常。此板修复~一个小小的电容坏了大事,

要是没有图纸只能把SB拿下来跑线了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1095-1-1.html 抄袭的太没意思了。敢挪用实地学员的帖子,找死?

网友:
RSMRST到底是几根线在哪边测?

网友:
前几天发过了

网友:
那个检测卡要多少钱,我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