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2Z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0-08-27):
故障现像是不能上电,
但是用示波器的探针和手,加干扰到南桥的32.768 就能上电的现象啊,晶体和旁边的电容,南桥都更换过
RSMRST,正常。有没有哪位高手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点奇怪。楼主的故障感觉还是南桥的晶振这部分的问题,具体那个元件的问题说不上来

网友:
是啊,可是就是换了,周围 的零件都不好
郁闷呢

网友:
给晶振受干扰的一脚间加一个103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旁边或背面有某个小电容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楼主,我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100%南桥背面的电阻有异常,要一个一个量阻啊。

网友:
IO换过没呢,

网友:
应该是晶振 诣振电容 有轻微漏电 还有南桥   好好排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