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头晕的ACER 进水本,AG1的主板

楼主(2010-08-27):
板号:AG1D
芯片组:945PM+GBM
故障:待机子。05A,上电电流到0。35A,有时1。2A不显示
维修过程:
1):拆机查各电感对地值,1。05V电感对地为0,依次拆电容/供电管/TPS51124/GBM/945PM,拆下945PM后不对地了,再测北桥上1D05V的对地值是0,北桥已坏。
2):更换北桥后,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后掉电到0。05A,再开几次后,电流0。5A-0。6A-0。42A反复,查各路供电,1。8V没有了,1。05V只有0。62V,测51124的供电和EN信号正常,更换51124,1。8V和1。05V出来了,电流0。8A-1。4A-1。2A不动了,不显示,因以前这本做过显卡,加焊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进水机器,估计北桥附近还是有腐蚀的元件,细查一下

网友:
看看腐蚀的地方有没有氧化断线的, 有时动来动去线接上就能显示了,多注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