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与北桥的关系

楼主(2010-08-27):
在下修了好多板子,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兄:
一:945的板子北桥究竟有几路供电,是多少伏?是1.8V和1.5V两路供电吗?
二:945的板子,内存时钟电压为0.45V,不过内存,在北桥有1.8和1.5V供电时,能确定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北桥的供电有好多呀   ,内存供电会到北桥 ,桥本身也有 一个供电,还有个总线供电等,不一定说是北桥坏,BIOS出错也会不过内存只能一个个的查。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VTT_DDR
或者先刷写BIOS

网友:
查内存VTT,3.3V总线电压,然后时钟,再查内存AD线

网友(2010-11-06):
不能确定是北桥坏吧!!!

网友:
是的,内存不过,有好多种情况。

网友(2012-01-09):
内存不就说北桥坏太不靠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