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185W雷击

楼主(2010-08-27):
今天遇到个情况 HP V185W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还是没有控制信号到开关管。光耦反馈的电压大概10V左右。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5V输出?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满足呀。比如供电  RT  启动  还有电流检测   开关管有没坏。开关管控制 极的限流电阻有没烧。

网友:
供电300V ,EA1532A用EA1532C代替,电源控制芯片控制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先拆网卡芯片看啊被雷击的网卡坏的多
引用 网友A:

兄弟穿越了?  这里是液晶区....

网友:
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最好用原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用EA1532上机器   把光耦换掉   测一下开关管和限流电阻  这种问题应该很好搞定

网友:
看LZ也是穿越过来的,摆个显卡在那里.单个元件检测,能找到问题的.我最怕电源坏了.今天修个电源坏的,元器件坏的换好了,通上电次极有电压输出.但是能听到,初级那边有类似继电器达达的响声.接着电光闪过,开关管保险都坏了.再换件,继续坏,通电的那一瞬间思想强烈的斗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