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541的复位,修过HP541的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8-27):
一台HP541
笔记本
没上电池电流到1安后掉电反复重启,换CPU后不掉了,电流也是1A不动了,其它供电都正常,用假负载测CPU供电,PG正常,但没有复位,这机子的
电路图
有,但不知道在哪找复位,想找PCIRST#和CPURST#的测试点,求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CPU复位都没有不会跑码 电流也不会上去的。这个板是三合一板吧,在图纸里面查找CPURST信号 呀。

网友:
这板我修过,虽然有上拉电阻,但要上U才能测到CPURST#。

网友:
在R240的一端能测到H-CPURST# 信号

网友:
图纸里面好象南桥直接到北桥的,有个R670找不到

网友:
有图了,就容易多了,找出来不难!

网友:
图能传给我一份吗?

网友:
你把图纸,搞出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