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845gl主板集显卡、声、网卡,加焊南桥后每次在DMI后总是光标一闪一闪无反应,请高手们给予分析解决
显卡
主板故障
主板

网友:
没加焊之前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加焊得不好呀。进PE能不以进呀?

网友:
都不能进呀

网友:
如果是加焊南桥后亮机的
]可以先刷BIOS,如果没好换南桥

网友:
这板子之前是什么问题啊,LZ为什么加焊南桥啊,说清楚点啊

网友:
kevin
的帖子
在BIOS程序里面屏蔽所有外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