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掉电

楼主(2010-08-27):
戴尔D620 主板故障现象是: 有待机  加电电流表不到1A就掉电,加电大概有2-——3秒就掉了 在家还是这个样子
           维修:1.加电掉电这个过程,测试了一下本,发现U供电没有,北桥有一路1.05V的也没有,U供电icisl6260,桥的供电是由ISL6227供电的。

2. isl6260
20pin VDD
18pin VIN
39pin 3V3
35pin VR_ON
都到了,
27PIN PWM1 PWM2 26PIN
PWM3 25PIN
这几个给辅助ic isl6208的驱动有2.5V电压,但是没有波形,ic isl6208的供电也到了,就是没有输出。

3.
这个本子上一次来也是这个鼓障,吹了一下isl6260U的电源ic就好了。这次我吹了也不好使,更换了isl6260 isl6208还是不好使。排除了ic的问题

4.
正常我认为一般加电后的时序应该是南桥→北桥→内存→CPU依次工作的(不知道对不对,台式主板一般是这个样子的,还的有总线电压才有CPU 的供电)。所以应该先修北桥的供电,(上一次不是我修的,但是上一次吹一下CPU电源IC就好不知道原因,于是就有了上面查CPU这路供电的的东西了,)

5.
我按我的想法开始查北桥供电,28PIN
VCC 5.09V
14PIN VIN 19.32V

(21PIN
EN2
8PIN EN1 )3.3V
23PIN BOOT2 6.54V到了而且1.5V的这路是有波行和电压的6PIN
BOOT1 6PIN 5.0V(
这个电压没有升起来) 而且发现9PIN VOUT1这个脚接一个0欧电阻对地了 但是看图纸9PIN0欧电阻接到1.05V的电感一面 ,而且发现1.05不对地 我晕了,北桥也没有短路。
不知道有没有修过这个板的 有的话给帮个忙
我都修晕给个思路  帮忙啊

网友:
你还是先查查图纸吧

网友:
1。05V供电管/滤波电容,ISL6227有没有换过?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先查1.05的电吧,最后查U的电

网友:
把0欧电阻断开看一下是哪里短路了,把范围缩小就好修多了,

网友:
0的断开芯片这边不不短  那边查不到
isl6227没有这个芯片  没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