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E43L偶尔点不亮,咔嗒一声

楼主(2010-08-27):
机子摔过,有时候能点亮,但不久仍然跳掉
有时候点不亮,按开机键咔嗒一声,类似钟表里面的秒针咔嗒的声音,很细微,并伴随细微的电流声
这种声音,一般是什么东西坏掉的可能性大

网友:
没人有这样的经验吗

网友:
咔嗒声不能为维修提供任何有用的帮助,光凭咔嗒声,恐怕任何人都没办法帮你。要我说的话,你听到的咔嗒声可能是加电瞬间硬盘启动的声音,你把硬盘拆了再加电看看,看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卡塔声有可能是硬盘启动的声音,你看下是不是待机时硬盘电压就供上了,我遇到过一个这种。。。

网友:
把所有可以拔得东西都拔掉,,硬盘,光驱,,

网友:
就剩下一个主板在点了啊,没硬盘光驱之类的  很细微的咔嗒

网友:
我只是想问,电容 电感 这些,好像坏了都不会咔嗒一声,不知道什么元件坏了会有这样的声音

网友:
检查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得说法!

网友:
问题没有说到点上,恐怕没有人能帮上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