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E 热机声音不正常

楼主(2010-08-27):
冷机开机,声音正常(内置外置音响都正常) 5-20分钟后,外置音响无声,内置喇叭正常

拆机后发现在声卡心片下方,有一个二极管和电容的公共连接处有氧化现象,电容的一脚已经发黑,于是清理,并更换电容,问题依旧。

手头没有W7E板子的图和点位图,于是参照W7J的(大体是一致的,只是有的地方元件的排布不一样),

发现氧化的地方是D6013和C6635 测量线路是正常的在氧化点的旁边有个小电阻,由于和点位图上的元件排布不一致,只能采用大元

件的连接点来跑线路,发现小电阻是 R6624 ,焊下发现有个脚的焊点已经氧化。

由于板子上的走线非常细,保险起见,按电路图有跑了下线路,发现没有断线,

于是处理好氧化点,更换R6624的 100K电阻,测试OK!

比较简单,见笑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楼主做事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氧化的这么严重啊!!楼主修的时候没有上电测试吗?

网友:
受益了,谢谢楼主分享,支持原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测试 是必须的  这个故障现象是  热机出问题 也就是整个板子温度高了 才出现故障
冷机的时候 一切都是好的

出现故障以后 拆机 再裸机测试 板子又冷却下来了  所以又正常了

这也正好解释了   R6624这个电阻  外观上两个焊点是没问题的 只有取下来以后 才发现其中一个焊点下面的焊盘氧化了  冷却的时候能接触到  受热后 电阻本身也会膨胀 焊点和焊盘接触不到 出现故障了

网友:
简单,到也少看。搞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虽然 不是很深奥   但是对新手很重要,

网友(2010-09-27):
不错的帖子 值得学习啊 细心加经验

网友:
当我们找不到图纸的时候  怎么才能找一个比较接近的图纸  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呢  这个问题已经困惑我很久了  希望楼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