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无 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0-08-27):
今天接了几块板子,都是945的。CPU 没有供电。先说一下我的思路:当开机以后,南桥发出PCI-CLK,使时钟芯片开始工作,为南桥和其他芯片提供时钟频率。然后南桥接到电源的PG后发出各路复位信号,其中一路给CPU主供电芯片,主芯片在供电,PG ,EN都正常后,开始工作,发出PWM控制从芯片或MOS管输出电压。
我查过芯片的PDF了,VCC和VDD都正常 ,EN有3.3V,PG为0.2V,无PWM 。很明显PG不正常,换芯片也不行,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是不是上边的思路错了?有哪位师兄精通主板,还请给个思路:CPU无供电究竟应该怎么修?修东西主要是思路,不要告诉我说换芯片之类没技术含量的话。在下先行谢过!

网友:
先有供电后有PG,先查VID

网友:
CPU的pg是北桥发的,有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CPU VTT电压正常之后才会有CPU核心电压的,看看这些条件正常不,正常后看电源IC输出的PG线路还跟哪些IC\元件相连的,一一排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PG是南桥发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