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VM 无法启用集显和不过独显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K8N-VM主板,遭雷击,集显能开机,不能正常进入系统但能进安全模式。。。之后北桥发烫就会死机。。。。插独立显卡,D1D3循环跳。。。。    大家来说一说吧。。。。

网友:
现在和3VSB无关了,你可以查一下PCI-E总线信号是否不良了

估计桥空或者坏

网友:
建议耐心的检测电路吧

网友:
北桥为何会发烫?

网友:
供电电路不良或者负载过热

网友:
可有图纸?

网友:
雷击的板,结果可能不太乐观啊
  很有可能桥挂

网友:
桥会软击穿吗?像我这个故障,似坏非坏

网友:
桥要挂吧

网友:
第一步把集成网卡拆除  再换个IO试下  不行只有做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以为修开机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雷击的板子都是击坏网卡  而网卡的线路都是通到南桥 难道不是吗

网友:
而南桥如果供电不正常 必会引起北桥的工作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可以开机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我也是一块技嘉的板子被雷打坏了  拆了网卡后能开机 但是到XP画面定住了 量到桥坏了
   做桥就好了

网友:
你集成网卡拆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把网卡芯片 拆掉  然后再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看一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道理啊  雷击的就是击网卡和南桥啊  搞一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