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跑00

楼主(2010-08-27):
昂达N61G 跑00,CPU供电 1.6V ,内存供电2.6V
按常见故障,检查北桥供电RT9202处 下管D极1.2V 正常,压北桥 压南桥 无效。

上真U 不发热。上CPU假负载测 无时钟信号 无复位,但诊断卡上有复位。测PCI槽 时钟复位都正常,测IDE第一脚为3.3V

求维修思路。

最后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吹北桥底部,上面用风枪调250度 上下加热焊北桥3分钟,上机,OK!
看来又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桥空焊了,先加焊就行了

网友:
这板应该是AM2接口的吧,CPU电压1.6是不是有点高啊,再说了,U有电压怎么会不发热啊,是不是U挂了,先换个U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供电正常无CPU复位 PG先刷BIOS  不行的话加焊桥

网友:
大家 都会说经验    CPU   无复位的原因为什么会与北桥有关了?   原因很简单   复位分5路出去的时候   CPU的复位是来自于北桥    所以  其它的像PCI     硬盘     之类的无复位与南桥有半   CPU的复位与北桥有关  解释完毕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话   俺就不清楚了

网友:
检查时钟芯片,去CPU的线有电压否。看看BIOS和IO复位和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AM2 U发热很慢   估计是桥虚汗了

网友:
这板是754的,测试过CPU,无问题。

网友:
刷过BIOS无效。

网友:
楼主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呀,看来楼主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昂达N61G北桥最容易虚焊

网友:
在这里,我真佩服楼主,解决桥虚焊的问题。,我也是买不起BGA焊台的维修人员,你的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网友:
你用的两位的 还是四位的  换个插槽   以还为主

网友:
LZ.    上AMDCPU的上假负载 是测不到时钟信号的,它的测试点是在连接CPU时钟测试点的电容上才测的才,祢说PCI有复位电压,不代表CPU的复位正常,先把维修的流程搞清楚,这样子动不动就是桥,那祢这样修板,还有价值修么.

网友(2010-10-12):
这种修BGA方法好,值得学习,不知道可靠怎么样。

网友:
754 的   基本是北桥的问题   手上还有几张呢 加焊就OK了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的啊  可以解释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