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 主板必须重启键盘才能用

楼主(2010-08-27):
第一次开机就提示这个
CMOS checksam bad。- F9 `/ k! p2 l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键盘不能用,把排容已经拆了还是不行

  刚开始是重启也不能用,缺5V电压,把排容拆掉后,第一次开机键盘不能用,但重启一次就好了,刷BIOS也无果,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麻烦帮帮忙
看到论坛有个这样的帖子,但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319

网友:
usb报错了,看跳线有没有跳好

网友:
把排容换个呢 ?串口控制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个跳线都来回跳过好几次了,无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排容都已经拆掉了
  串口控制芯片倒是没换,明天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没有换过串口芯片,,但在好多板上好像用的型号都是GD75232,,能不能通用呢?因为我见过的串口芯片型号都是GD75232.所以才问能不能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USB过流保护   查一下CHASSE这个跳线有没有跳  再就是这个线路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查USB  OC#这个信号

网友:
Altansic
    L1
682H   AAG
B55698
在这块板的网卡边上有这么个芯片,但在网上查不到是起什么作用的,上面的字全贴上来了,听师傅说以前也遇到同型号的板同样的问题是加焊这个芯片好的,但这块板不行,不知道哪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CMOS Checksum Bad
CMOS Date/Time not set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今天一开机怎么又提示这个了呀,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自动检测usb驱动器驱动...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发现00 usb驱动器并且已经设置
CMOS CHECKSUM BAD
CMOS DATE/TIME NOT SET
这段意思是CMOS检查值错误,CMOS日期时间没有设置

建議還原CMOS 出廠設置,把軟驅都設置為NONE 。換COMS電池。重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所说的这些我都已经做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开机提示USB错误,那应多查下USB电路,有时候有5V电压也不正常,查下电阻000是否变值了。

网友:
CMOS CHECKSUM BAD
CMOS DATE/TIME NOT SET
出现这个有可能是电池接触不好,我前天修台机就是这样的,把电池座里的其中一个触脚拉起一点让其触点做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