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点玄乎的:电流法修液晶。。。。

楼主(2010-08-27):
    今儿接一台某品牌液晶,开机亮一秒后黑屏,地球人都知道是自保了,就不说什么思路啦。
拆机,接两组灯管试高压板,好了,不自保了,心里瓦凉瓦凉的,最怕换灯管。。。
    用灯管测试板挨个试灯管吧,四根试下来都正常,没有哪根自保发黄之类。窃喜---以为是灯管接头接触不良,省事了吧。。。嘻嘻嘻^_^   把显示器原来的灯管接上,屏线接上,满以为装机搞定,结果还是自保   见鬼了...
再接上我的灯管试机,没有自保啊.  哪灯管呢,再测,一根根的耐心测,还是没有发现哪根灯管在我的测试板上自保,都能亮,思维给哽住了....无意中看了一下电流表,0.29A?  ??   ???   好象测第一根时是显示0.39的啊!!!!!仔细再测了一遍,真有一根灯管电流和别的不一样.真凶----就它了!

正常的灯管

要死人的哪根

真是要人命了,要么坏就坏掉不亮嘛,要嘛在我的测试板上也自保嘛,干嘛在原来的板子上自保,在我的测试板上不自保呢.玩我...

  问题找到了,要解决啊,怎么办啊,又拆屏???太苦了,记得有大侠们曾发过N贴,如何N灯变N-1灯,我也来仿效一把.传男不传女之秘技一、在坏的灯管座接电阻,我没有哪么大的电阻,免了。秘技二、在灯座上接高压电容;这个材料有,大把坏高压板(俺乃板卡级修哥),拆个电容接上,结果自保:(  秘技三、导线直连;上吧!!!呵呵,搞定!!!看来节约是最大的硬道理嘛,连电容都是可以省   的    。
    再看看少了根灯管的效果如何:

    怎么样,看出来没,是哪边的灯管给阉了------谁用谁知道。。。哈哈哈。。。。不。。。。是谁修谁知道!一般人我不告诉

    最近狂下载,下载分缩水严重,哪位看官看着热闹的,点点下面评分给鼓励一下,也不枉深夜爬格子之苦,谢过啦!!!!

网友(点评):
你最少要做成双灯的,一组都是双灯的测的才准的,这样测有时不出问题,只有两根同时的时候才会发现的

网友:
导线直连没问题吗?怕怕

网友(点评):
不弄点玄乎的,哪能出“高手”。。。哈哈哈

网友:
电流变大的多.变少的不常见,我那次一台三星的一跟灯管坏,接个电阻不行,又接个电容可以了,连续开机几个小时后,关了在开,就有时行有时不行了,哈哈,不敢交给客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线直接连 能用多久?

网友(点评):
呵呵,哪要看变压器有多强大了,不过修机不是生产机器,要这么久干嘛?

网友:
我用高压电容接过一个,但是导线直连没有搞过,不知道能用住吗?

网友:
导线直连倒是新招啊

网友:
这招我很早就用了。用电流来找不良灯管很有效。

网友:
搞不懂直连是从哪连到哪?哪位高手解释下

网友(点评):
我不是高手,但也要说一下,就把座子给短接

网友:
给高压板去下保护部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点不一样的:由于灯管老化程度不同造成的这种故障,属于非常常见的典型案例之一。所以,还是属于基本的理论层面的东西,并不算玄乎。

但非常可惜的是,绝大多数普通的维修者都没有进一步分析其故障机理,常见的做法是:直接更换高压板。我好像以前简单地说过这种换高压板维修的机理,就不重复了。

另一个问题:四灯改二灯,直接接线不保护,要看具体的电路,这个也讨论过了。

值得表扬的是,你比人家还多问了个“为什么”。
支持你!

网友(点评):
说到正点上了,这个机器就是因为有一根灯管老化电流和另一根相差太多,导致自保电路动作。 这个电路为什么接电容也不行也是这个道理,估计电容容量太小,流过电流不够大,再次造成自保

网友:
我还碰到一台HP L1706的机器,用半个小时灭的,用电流表测灯管,只有一支灯管差0。01A,换了这支就好了,当时也为这机器搞了半天。 一直不相信这点差别会引起保护。

网友:
其实换灯管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是17以下的屏,大多是可以直接抽出灯管的,不用拆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电压 和电流的 仪器,在哪里买的,叫什么?多少钱

网友:
用电流表测灯管是最有效的,差多少一看就知道,其它拆屏拆多了也没什么大的风险,我是没有搞坏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恒流稳压电源啊,修笔记本最常用的东东哦,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很普及的东西,修手机、数码相机等都得要用到的

网友:
不太相信,要试一下才行,短路也行?

网友:
做位维修人员也要考虑客户的利益,最好换根,或直接用2根的。别生气。

网友:
短接 是短命的用不了多久会返修的 最好换成双管的高压条  要不就换灯管。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候看情况而定,你的方法只要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次坏,东西修好了就可以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就怕没用几天就坏了.到时候还麻烦自已

网友:
直连啊。怕怕的。能用多久啊

网友:
我一直都是换灯管。。。不过一般我不看电流。。。这次算是学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于能用多久的问题:这要看高压包质量啦,山寨版的就不建议用这种方法,原装机一般用材质量好点,问题不大,另外也要看一下烤机过程两 个高压包温差大不大,如果太热哪是不能这么干的。另外还要看实际电路中两个灯管并联还是串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
    另外个人见解:修机不是生产机器,不必追求完美,毕竟现在修机能收钱不多,支出与收入严重失衡,不要想着修完它就不坏,你弄得再好,回头别的东西坏你也控制不了,毕竟到我们维修员手上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有上了年纪的,何必太完美

网友:
一般灯管有问题都是电流增大.

网友(点评):
错!从我们实际接修的机器中,有问题的灯管多是电流小引起了保护。估计都是端头开路或发霉。坏灯管电流大的反而少些。

网友:
电流法。。。以前从没去试过。。只在修彩电时候用。。。。液晶我只用外接代换。。好像没失手过呢。。。。。其实。有一支坏也没必要去深究。。一起全换了吧。。。其它的可能也不太好了。。。。

网友:
对了。下回我也去试试

网友:
做到快 省 好就OK了 返修率要降低

网友:
直接连,可以用,但是我不敢了,又一次直接连后忘记插另一头了,接上电后直接冒烟,还有就是不稳定,用上一段时间后关机就开不了,等一会才能开机,所以现在的办法就是直接换灯管,给客户说明利害,多要点钱客户还是同意的。如 你去保护收人家80 那你换灯管可以收180

网友(点评):
呵呵,碰到二百~~才肯180块修个显示器。。。。说笑而已,不过现在修液晶能收高价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君不见有兄弟说他们哪里换完里面的板子也就能收个80

网友:
通常都是换的 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一步一个脚印,这样会返修的。到时候还得楼主头疼。

网友:
另外补充一句。怕什么应该多干什么。这样才会提高。

网友:
测电流法倒是没搞过,学习了!能直接找到有缺陷的灯管。谢谢LZ

网友:
电流测灯管对比法 很不错 我也试过了 百试百灵啊。

网友:
导线直连,这种方法都没有想过,奇人!!!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个做法,(*^__^*) 嘻嘻……

网友:
直接换灯管 多收点钱就行了啊  哈哈  不过也学了一招

网友:
电流法。。。。我还没到那一步,LZ真厉害

网友:
假如修到最后只有一根灯管能亮了我看你怎么办?用单灯高压条?换灯管的技术迟早是要掌握的。搞技术不如搞彻底,其实换灯管没那么可怕的。换熟练了,我反而觉得修液晶换灯管反而比修板轻松的多!

网友:
假如修到最后只有一根灯管能亮了我看你怎么办?用单灯高压条?换灯管的技术迟早是要掌握的。搞技术不如搞彻底,其实换灯管没那么可怕的。换熟练了,我觉得修液晶换灯管反而比修板轻松的多!
网络不好,提交了两次,晕!~~~~

网友(点评):
呵呵,并不是不会换灯管,换得多了,只是觉得烦

网友(点评):
不要把别人都想成菜..... 另外一个问题,尽管我从来不修显示器,但是我看到我公司接到的显示器还真的没有一个是电流变小的,都是电流变大的,这可能和当地的气候有关,我们北方可能水汽小,氧化的见的少.老化后电流大的却

网友:
那位大哥可以给小弟讲讲接电容或电阻怎么接的啊?什么情况下接呢?有啥原理啊?不甚感激!!小弟是新手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在灯管插座两面三刀个接口处接上电容 电阻,相当于短接了灯管

网友:
相差0.05都不行,最好是电流都一样,要不然很容易自保,呵呵

网友:
用点灯工具测试更好一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 点灯工具 能测试电流吗?

网友:
过压保护了 思路不错

网友:
玄乎,不弄点玄乎的,哪能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