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晶振电压多少

楼主(2010-08-27):
接一个杂牌15寸液晶,打开显示器开关亮5秒左右即关,电源灯仍亮,该显示器为外接12V变压器(正常),该如何下手?量了一下驱动板上的晶振14.318MHZ两端电压均为2.46V,谐振电容也正常,这个电压应该不正常吧,正常应该多少呢?

网友:
这种问题要莫 高压保护  要么驱动板 的问题   高压保护  75%

网友:
那是晶振问题吗?

网友:
这明明高压板的问题嘛,怎么搞到驱动板有问题呢

网友:
呵呵,头痛医脚

网友:
测高压板和灯管